技嘉AM2 主板蓝屏维修过程

楼主(2010-07-27):
拿到主板 2个桥都被焊过 北桥电容 MOS管都换过的痕迹    先上电在说 蓝屏 花屏 死机 都出现过     死马当活马医吧   打了下时钟 100 66  33等都正常 决定刷个BIOS试试 结果一样故障   换I/O也不行 不管上PCIE显卡 还是集成显卡都蓝屏    声卡  网卡拆掉  不行      由于之前修过内存不过跟电容有关系     再次打了电容是好的  打到电容焊点的时候奇迹发生了  正极过孔72欧姆正常  负极1 无穷?????负极不是接地吗怎么无穷   一般供电线路在板层断线常见   接地我还没见过    2话不说飞3条接地线 问题解决  看图

电容过孔反面图 太恐怖了 估计这位兄弟用风枪吹的

正极72欧姆正常北桥1.8V输入

负极无穷大  这个值得我们去考虑下  奇怪

本来装电容地方空留这  外接3个电容

3个电容分别是 3.3MOS管输入 2.5内存过来的 1.8  负极连一起接地了

前面3个老师傅 整了好久 万万没想到 电容负极问题

网友:
你很细心,有“钱”途

网友:
电容坏造成的电压不稳定问题,用示波器可以很容易的检测出来

网友:
好多的简单问题都被那些自以为是的人修出故障来了!!!

网友:
细心才是最重要!

网友:
负极无穷大不是很正常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红笔对地  黑笔对供电 滤波电容负极 无穷大正常吗?

网友:
维修本来就要很细心

网友:
有可能是以前换电容时,不小心搞短路了吗

网友:
这样的问题你都能找出来,佩服

网友:
回复 网友B:

    狠正常哈

网友:
三个容绑在一起像炸药

网友:
估计前面两看到你的维修结果后会   炸掉的

网友:
感觉像中奖

网友:
这样的低级问题也出现啦,,,,,可是是前面的师傅太不仔细了吧。。。。可是LZ还蛮仔细的呀。呵呵

网友:
负极无穷大 那就是电容没接地没起到滤波的作用吧  不过你确实够细心的 我怕也修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实我也没打示波器  我有示波器懒得打  事后才打了下波形有点怪怪的 不是很方

网友:
看看图片的焊点就知道,肯定是前面的维修用的不是对付无铅的烙铁,造成主板的焊点损坏。
这个完全是人为造成的。

猜LZ也是看到焊点焊成那样才去测量阻值的吧。

网友:
楼主很细心。这样的故障都给你查出来!但你飞线飞得太难看了!把几个电容包在那里客户看到也不爽。。就负极开路你可以在主板背面飞一条地线把几个电容负极连在一起这不是很美观吗??像我们有些坏板收来的我们修好要卖出去的。我们都是尽量小心焊接让别人看不出来修过的痕迹!这样才好卖出去!你这板要是拿出去卖没人敢要了!

网友:
太厉害了。。。。。比爆炸的电容强太多了。。。。。还有这种电线的虑波效果如何?????

网友:
楼主很细心值得学习,第一个图是换电容吹成那样的啊,那个人会不会也太水了、、、、

网友:
高手 ,有技术含量

网友:
不愧是高手啊

网友:
以前一工厂里有个电脑维护的,主板死机,主板上有电容爆了,他试着换电容,电容没焊下来,搞断了2根线,后来到我这里,接好久才接好,收了40元。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