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看下这个色环电阻多少欧

楼主(2010-07-27):
不会是 68Ω+误差吧

软件第四环也不能填

还有个5环电阻 为 .黄棕金金棕, 这个是多少欧姆? 这个软件也没办法正常填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软件算不出来啊, 第三个色环没办法填入 银色

网友:
我认为是0。68欧的,如果第3位是银色的话。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四楼正确。

网友:
要把第四环设置为无色,才能把设置第三环为银色

网友:
第四环设置为无色?怎么设置?

网友:
应该是0.68欧姆

网友:
0。68欧姆

网友:
这样的话第四环没办法选

网友:
谁帮忙看下 第三幅图 是多少欧

网友:
没人? 是太早还是大家伙都窝在被窝起不来呢///

网友:
应该是4.7欧姆.

网友:
第一个是0.68欧   第二个是47欧 或者4.7欧

网友:
黄棕金金棕=41*0.1=4.1;68*0.01(银)=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