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l-cx120 投影仪图像不清楚

楼主(2010-07-27):
现在手上有一个SONY VPL-CX120 投影仪 在一米多远的墙上还能看清楚 再远就看不清楚了 一切调的都调了  灯用了1330 小时   能是灯泡有问题吗 现在真的感觉不到那里有问题 请修过的朋友帮个忙 指点指点  谢谢

网友:
换原装灯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是这样吗 我的可就是这个问题啊
原装灯泡可贵啊
换完在不是那个问题我可就    傻眼了

网友:
对焦距,可调节一下试试。

网友:
调聚焦不能改善100%是灯泡坏了,灯泡老化亮度下降,可以找个品牌货灯泡试试,300元左右。

网友:
cx120采用的是uhp150w的灯泡,这个灯泡原装裸灯的和假灯泡:假灯分2种:(原装旧灯杯翻新后挖原装旧芯去装)。(国产的全新垃圾灯杯,国产的垃圾灯芯)的价格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这灯泡原装灯价格很烂了,为什么还要用假灯呢。而且换芯的容易老化,(通常正常亮度不超过200小时),而且容易炸灯。cx120的灯泡再怎么烂的灯芯价格,也没有300元的货。那怕真的有。你敢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感觉是灯泡的 问题吗 还存在里面的焦距有问题吗  我也有点乱

网友:
别考虑焦距的问题,因为,在正常使用下,没有碰撞过的机子,焦距别想他会出问题,当然了,外行的喜欢说什么焦距的问题,实际不然,近距离看没有问题,远看不行,灯老化最正常不过的表现。你大可以将灯拆出来看看,灯泡有没有脱膜,灯芯的白点大概有多大,内行的基本可以通过看原装灯芯的白点,基本能有七八成准确率可以看出来这个灯芯点了多少小时,从而可以大概估计他的亮度。亮度不够,在不是太黑暗的环境中使用prj,会发现,近距离看得清晰一点,远一点很模糊,很多外行的人会说什么焦距的问题,镜头问题啊,光学有问题啊,实际上,亮度不够,他当然远看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