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0显卡温度过高后黑屏。。。。

楼主(2010-07-27):
有一块杂牌5200AGP显卡,我换上新的散热风扇后,温度还是挺高的,用几个小时后就黑屏了,请问这是哪儿的原因 ?是不是需要重植GPU啊?还是换一个?别的地方的电容都是挺正常的。

网友:
先查一下供电吧

网友:
应该不需要重新植球   加焊一下十有八九就好了

网友:
可也 查查 供电   不可也加焊   加焊后可能会不亮    我做过很多

网友:
要加焊一下降低点频率

网友:
把DC-DC电路中的输入MOS换掉

网友:
本人也碰到类似问题     散热风扇烧了  换了新的 能正常开机使用  但是几分钟整个显卡就烫的不得了    也是因为供电的MOS管的问题 换了就好了

网友:
可以重做下GPU。。。。

网友:
NV34不用重做,如果是GPU的问题多数是坏掉,先修复核心供电MOS的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控制管,并且要换掉储能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