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1772ED不通电,IRF634B坏了,换后高压打火!!! ...
金长城1772ED不通电,IRF634B坏了,换后高压打火!!!!

楼主(2010-07-27):
如题,此机拿来不通电,断开行50V,输出正常。后检查次级电路,发现元件IRF634B短路,取下后,再开机,能有显示,只是行幅窄。换上同一型号管子后,高压包处打火,很激烈。如今取掉此元件,开机,还是能显示,不过伴随着高压打火,郁闷。
请求高手们给一思路!!
长城

网友:
高压包打火还是高压帽打火,如是前者的话,可能要换包了。

网友:
我也确定是包坏了,我把包的脚位吸空后,可以正常使用,呵呵,就是点不亮了

网友:
换高压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