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请师傅帮帮忙啊

楼主(2010-07-27):
我接了一台 HP520 进系统就掉点,在CMOS下怎么样都不掉电,谁会修的告诉一下啊,谢谢
掉电

网友:
看看散热和系统

网友:
系统我做过了,风扇没有问题啊北桥已经换了,系统供电IC也换了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T2400的PU也测试过没有问题啊

网友:
谁来帮帮我,客户急啊

网友:
你可以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其他供电都出来了?。。。。。。。。。。。。。

网友:
掉电的不好修啊。你看看是保护了,还是缺少一组电压啊

网友:
换U试试。或者考虑一下CPU电压。

网友:
电源是不是好的啊

网友:
记得HP520CPU座子背面有个8脚温控芯片坏的多

网友:
520的 散热片会坏 哈哈 你试试,摸摸散热器的两端温度是否一样

网友:
打开壳子,用我们自己用的风扇对着里面死命的吹,看掉不掉,然后你再自己判断了

网友:
修好了,CPU 不良

网友:
这应该是CPU的问题

网友:
CPU接触不良 ?

网友:
u 接触问题么? 不会吧/搞的 这么复杂 啊!!!我以为是 散热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