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M开机无显示·求救

楼主(2010-07-27):
  接 到一台联想笔记本·型号是:旭日410M
         南桥是intel   ec是87541的··  DDR2代的内存
  此机子的故障是可以开机·到电流0.8a的时候过不去了··内存换过··也量了内存供电1.8 V
0.9v  正常  时钟是0.3 v   0.34 v 是用内存阻值卡测量的····求兄弟们指教下·
  量的个个电感也正常··3.3v  5 v 系统供电  1.8v   1.0v   1.2v是cpu供电·
  但是就是没有显示··求兄弟们指点指点哪··

网友:
此板子是带有独立显卡扩充槽的····但是没有装上···
  刚开始还以为是给人家拆了··

网友:
又是要刷BIO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