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个便宜的BGA,大家帮我看看这个2000+的BGA可以用吗?

楼主(2010-07-27):
卖 家说可以作无铅,价格2000多
这个是机器的图片,请高手帮忙 看下
我这维修量不大,凑合着能用就行,这个可以作无铅吗?

网友:
可以做不代表能做好

网友:
买了你就后悔

网友:
长痛不如短痛,买个专业点吧!

网友:
可以做  但是成功率减几成

网友:
那还是不买了吧,呵呵,这种也就是普通的DIY产品差不多,预热板,加上加热.呵呵

网友:
买了就后悔,不信你就尝试一下。

网友:
是啊,只有上温区,预热区,连下温区都没有,无铅我看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