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10的点位图

楼主(2010-07-27):
求旭日410的点位图
找两个电容
眼睛都看瞎咯都找不到
c667   c684

网友:
版主
这个就是旭日410.的吗

网友:
如果你的410板号是LE4的就是

网友:
下载后,打不开,还扣分了

网友:
是dos下的点位图吧

网友:
链接到的帖子内的点位图扩展名是bv  提供的点位图打开软件不相符

应该用下面这个去打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Boardview软件哪时里有,搜BAIDU竟然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Bview的点位图虽然操作简单,但是我个人认为其查找连线的功能应该是常用的几种点位图中最蹩脚的。不过QUANTA用这种点位图倒是蛮多的,据不完全统计仅次于Boardview(扩展名为BRD的那种)。扩展名为BV  。点位图软件使用需要添加控件,否则无法使用,控件以及添加说明一并上来~"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64743
这种点位图很常用的……

网友:
你给的是啥东西,根本无法用,老大看好了再上传,好吗

梧桐叶 -4 不会用 就虚心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载后可以打开了。谢谢!
但这个BOARDVIEW只能查元件的位置和名称,不能查到元件的连接线路!不知你们是如何使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的 在NET里输入信号名称就可以 ,信号名称点击某个点在左下角就可以显示出来 然后输入NET 就可以查出与此相连的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错!问题解决了。怎么给不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