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780G主板不能触发,强制能开机

楼主(2010-07-27):
映泰780G主板不能触发,强制能开机,接上电源测的开关角有4.8V,晶振有一个是0.34 一个是0.25,有压差,晶振电容也好的。手摸南桥有温度说明有供电,COMS跳线不接地端有3.3V ,不通电也有3.3V,说明COMS电路正常,此板IO是IT8718F-S,跑线发现在绿线直接和IO相通,说明是IO开机,但是开关角到IO的线路跑不通,而且强制开机时手摸IO超烫,短接开关测的开关角4.8V到0V有跳变,测得绿线5V没有变成低电平,所以不能触发,是不是IO坏了?求此IO的引角定义?

网友:
你不用强制开机,电源开起就摸IO看是否发烫。

网友:
8718的71、72脚的待机电平怎么样。。还有85脚的RMRST#是否为高电平?

网友:
直接换IO就好了,

网友:
8718的71、72脚指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85角是复位对吧

网友:
开关==IO===南桥

网友:
强制上电IO烫就不用考虑了  先换了再说  不过可以先打下主板其它各个供电有没有短路的 也有别的电压短路引起的可能 或主板上在通电时不止IO发烫 别的芯片也烫

网友:
直接换IO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AMD的板要测25M的那个晶振  不是32.768的那个
   8718的开关针脚位与8712的是一样的    强制开机IO烫可能是IO坏   最好还是根据开机的时序来查

网友:
换了IO在查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