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1000 电流0.2左右掉电

楼主(2010-07-27):
今天修一块 二修板,CPU电压 都出来了0.9V,但还是掉电 0.2掉电到待机状态
按压CPU座 还是老样子, 加焊南桥 还是以样,所有电压全部起来了
请问各位大侠 是怎么回事啊,
cpu

网友:
你看一下显卡把 先把显卡做一下。。。。。。。

网友:
有没有想过换个CPU试试 如果不行就做北桥

网友:
CPU换了 没有找到IO

网友:
有没有SHDN电路啊 有的话 断开试试 不掉在查啊

网友:
IO已经换过了 不好意思 ,

网友:
吧CPU下掉,1.7VCPUCORE 上CPU 0.9V、

网友:
吧CPU下掉 可以上到0.4

网友:
北桥电容 20几的压降

网友:
周边大电容全换了、。。

网友:
我今天刚修了一块触发后保护的板子 不知道是否有帮助 触发瞬间测分组哪个没产生修哪路电压 我是测的波形 当时我的板子是1。8V没波 换了1。8的IC也没解决 后来测到1。8开启之前转换的三极管坏了 换后才解决的 这可是我修了两天才出来的重要经验哦

网友:
CPU 座旁边有个二极管坏了吧。

网友:
以前我修到过DV1000的机子,当时是烤北桥好的,你的应该也差不多吧,烤一个看看

网友:
查一下各路PG
HWPG
IMVPG
PEROK

网友:
电流0.2会出CPU供电吗,不可能吧,是不是那里有问题啊

网友:
上个检测卡 看能不能跑 不跑就查复位信号

网友:
估计就是没有RST吧?

网友:
我修到过上内存和CPU不能同时上的,要是同时上就会掉。。
你不上U就上一个内存看还掉不,要是还掉我建议兄弟刷下BIOS吧。
我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刷下BIOS就OK的。

网友:
二修,不好搞哦!

网友:
不上U 可以上0.4 后来换板了 呵呵 这板也便宜
周边二级管 什么的都换了 北桥没试加焊 不好意思了

网友:
电流到0.2掉电,再加上你也做南桥了,我想应该是南桥的供电有问题,查查南桥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