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显示器接信号不显

楼主(2010-07-27):
今天遇到一方正显示器,不接信号能出来信号,接VJA就不显示了,换了驱动板还是不行,最后用12V的高压板和他原来的驱动板接起来试试亮了,高压板有问题还会出现这情况呢,第一次见。

网友:
我以前也见过这样的情况 接个高压板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VGA没显示 时你有没有在强光下看有没图像呀?

网友:
电源负载能力差,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