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华硕M9J奇怪现象 !大 师请进

楼主(2010-07-27):
前几天客户送来一台M9J华硕机器,我开机试下是开机花屏,进到桌面后屏不停闪然后重,很有 规律,当时判断是显卡问题,拆机拿板子,加电变成不亮了。然后加电后发现电流只到0.39了, 测试后发现2个对称的板载内存颗粒短路了 ,取下后还上,电流到0.8停住,仍然过不去内存 ,这板子只是板载内存,没办法,只要把8个板载内存颗粒都拿掉!结果电流还是到0.8并不动!!!在拆机过程中并没异常,也没碰到内存颗粒还别的东西 !请大师指点

网友:
  看看内存的数据线是否还短 如是 北桥可能也有问题了

网友:
哎 ASUS的机器这样的比较麻烦  内存颗粒很难做好

网友:
内存颗粒没问题了 拿到内存颗粒我又加了个内存条电流还是上不去

网友:
2楼的朋友  数据线短不短路我不知道怎么测

网友:
内存槽对地阻值吗

网友:
比较麻烦  内存颗粒很难做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灌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