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 A 卡测试软件怎么使用啊

楼主(2010-07-27):
MATS.EXE     DOS4GW.EXE 下好了 进DOS运行没反应

说明下我的系统是XP 下了矮人个DOS工具箱

                 谢谢

网友:
直接运行相关MATS版本程序,测试对应的N卡就可以
你先在本版简单的看一下,只要软件版本无误,没有测不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直接输入 MATS 没反应啊

网友:
没有反应?没明白你说什么

网友:
就算输入错误也会有反应的,你的确没有!!!不解,实在说不明白就抓个图

网友:
在DOS下进入MATS文件夹再MATS相应的版 本就行了,除非你输入错误。

网友:
你的dos不支持吧,换一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