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1014 检测工具提示 error code 0321

楼主(2010-07-27):
进水的机器,刚开始是开机掉电,CPU供电部分短路造成的,处理后可以开机了,也可以进系统,但是屏幕显示不正常,刚开机不显示,外接显示,进系统后屏幕可以显示,但是整个屏幕偏左,右边有2公分宽的空隙不显示,用DELL的自带诊断工具测试提示:Error code 0321,MSG: lcd edid-unable to access EDID EEPROM.是屏出问题了么?

网友:
怀疑屏  就测外显

网友:
外显一切正常,内屏显示不花屏,就是位置偏了,并且刚开机时屏幕不显示,进系统后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