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驱动板按键问题

楼主(2010-07-27):
今天来了一台17正的显示器不加电     看为驱动的故障因为没有编程器所以改一个通用的          但是改完按键就开关键管用     其他的都不管用      按键没有问题       请问是那里问题

网友:
用万用表一个一个按键去测量对应焊上去,比方说数据
+去对应数据+数据_对应数据—我就是这样改的因为我很笨没有跟好的办法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管用指的什么状态下?
屏幕有OSD显示吗?

网友:
很少出现该故障,检验其他按键是否管用应该是在联机而且由主机显示画面的情况下才行。OSD即ON SCREN  DISPLAY   在屏幕上显示,传说中的画中画,就是说他的。必须在主机大画面上才能显示操作菜单画面。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46196

这个 帖子  你看看。对你有很大帮助。

网友:
是不应当把按键上的 电阻和二极管都去掉

网友:
进系统了  也不行     我用万用表直接短路也不行    每一个都试了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