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百年一见疑难杂症之一(花屏)

楼主(2010-07-27):
原装戴尔15寸,菜单颜色正常,接电脑颜色不对,只有黑色就正常~!偏色加花屏! 接口换过,数据线也换过,解码板也加焊过,病情没有好转,手里拿着烙铁无从下手~~ 郁闷,望高手指教~!~谢谢~! 杂证之一啊~!~

网友:
换VGA头了吗

网友:
解码板换掉即可

网友:
找个通用驱动版 试试
或者看看屏线

网友:
驱动板问题 换个试试便知

网友:
将驱动板的主芯片认真加焊一次,再在主芯片上加一个散热片!!

网友:
测量驱动板的解码块到屏主芯片之间的数据线的通断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不会是二修板吧)

网友:
肯定是确定是解码板的问题了,换通用板那是不是最终解决的办法,我们是“二十一世纪伟大杰出的工程师”嘛,那能动不动就换板呀`!哈哈~!菜单正常的话,理论上屏应该是没问题了,数据线的接口也换过了,主芯片也加焊过~只差主芯片没换了~!你们觉得bios的可能性大吗》??》希望大伙能给点意见~!如果找到问题,二锅头喝多少算我的~!哈哈~!

网友:
二锅头?  还有没没有别的选择呀

网友:
驱动芯片换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24芯片

网友:
这就是百年啊。晕菜。刷个24C16就OK。如果屏没坏的话

网友(点评):
正解,終於有一個肚子有內容的

网友:
明显是驱动板或者屏线

网友:
上次修过一台微软之星也是同样是这样的故障后来点屏之后还是一样的故障确定屏坏了。

网友:
看来我百年一遇的事情还是见的多呢

网友:
在下这里也有一台是LENOVO 19寸的,原先是花屏,我把驱动的屏接口加焊了一遍,就再也没有显示了。。菜单也没有了,郁闷,是咋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进工厂模式调调

网友:
   就看值不值,换一个驱动板肯定OK

网友:
刷原厂程序如果不行就换驱动板,省时省力,只要达到目的就行了

网友:
我有台索尼的15寸液晶故障跟你的基本一样 我换了通用版  加焊了屏接口 (屏板基本都加焊了) 可是故障依旧  现在只能说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可以肯定的是屏和屏线是绝对没问题了(菜单颜色正常)。MCU数据问题居多或者是主控芯片不良了。

网友:
驱动程序,屏线。。。

网友:
洗下屏接口吧  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焊铁太烫了,加上现在是夏天,温度剧烈升高,把屏接口焊坏了~!所以咧,得出结论~!夏天不宜焊接口~!呵呵~!~! 换个接口吧~!应该可以了,如果别的地方没动过的话~!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菜单颜色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哈哈~!千年老妖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口好像没有焊坏哦!

网友:
屏z线吧,好多是这样的
你说的菜单正常是不是就字正常呀

这和图像不一样的呢

网友:
这个赚的多啊,收他150块换逻辑板芯片保证OK.

网友:
屏电路的电容有漏电或短路了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屏线问题啊!先试一下,不行的话那就屏有问题啊。

网友:
不是驱动板就是屏线的问题,还有就是看看有没有鼓的电容啊!!!

网友:
屏后的驱动板坏了。。。

网友:
换驱动板试了没

网友:
换个通用板看看··应该是主芯片问题··

网友:
菜单是正常的(一直正常) 有时刚开机时图像正常 过一会就不行了

网友:
屏线,修到过

网友:
典型的 标题档!换个驱动板就ok~!

网友:
此现象多见于屏的故障。故障点在屏电路板供电单元到Y侧驱动IC之间。

网友:
更换驱动板

网友:
猪也要变成濒危物种了。

网友:
很明显是屏有问题吗,你看看屏电路板上有个半可调电阻,调调试试

网友:
我有想联L195eW多台都是30针线接触不好。
   清洗下用硅胶固定。还算可以

网友:
很明显就是24c芯片的问题,换掉就好了

网友:
一看就知道屏线问题啊!橡皮擦擦擦就能搞定

网友:
换个主板就好了,这样的问题多了。具体问题一般在主板的主芯片或rom上,有的屏线和屏的问题和你这个也像,但同时计菜单也不正常。所以你看仔细了

网友:
菜单颜色什么都正常,无信号输入时,会出现待机三色,也正常,换了24芯片还是不行~!我现在有空的时候就呆呆的看着这“宝贝”,然后对自已说,总有一天哥我会把你搞定的,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用 通用板的话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哈哈,不是标题档啦~!迅维网二十一世纪伟大杰出的电脑重工业工程师一般都江堰都会找到问题所在~~志在专供疑难杂症~!换驱动板是找不到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换了,还是一样~!应该是某一部份有问题,用通用板是正常的,应差那么一点啦~!唉~!

网友:
%100是驱动IC的问题,菜单正常说明屏线和屏都是正常的了,问题就在驱动IC对输入的RGB信号的处理上有问题,加焊不行就换IC或换通用板,包好,不好你到广西扁我

网友:
用个驱动板 替换法看看  一项项检查

网友:
楼主换个驱动板试试吧,修是不一定能修好的,因为故障不一定在驱动板,再好的工程师也要先把故障点弄清楚了再修的,等你的消息,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客户不一定修所以放弃换板了!

网友:
屏线没有接好,或是屏坏了,这根本不是什么百年一遇,而是经常遇到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