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6100一触发就停

楼主(2010-07-27):
故障是:装上cpu,一触发就马上停,不装cpu,触发了不会停。

这是cpu供电部分出故障吗?还是桥虚焊问题(常听说nf的桥容易虚焊),桥虚焊会出这个故障的问题吗?

我想问下,cpu供电场管,不拆下来的情况下,可以在主板上测好坏吗?怎么测。麻烦各位大侠教小弟

网友:
不掉CPU4PIN供电开机会断吗,

网友:
查4pin12V对地阻值,再查所有上管是否击穿,不行的话,再看看滤波电容是否短路

网友:
顶下,,我也有这样问题的板,还没搞定呢,,,大侠们分析下啊,

网友:
先测量一下各供电是否对地短路。然后拆元件,拆到哪一个不短路了就证明是它坏了。

网友:
测  VCORE与地  12V与发   12V与VCORE之间有没短路有就对应着拆上下管电源管理芯片。你不上CPU时VCORE没有出来上 了CPU才出来一有短路就进入保护断电。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短路,测一下供电场管的对地阻值,或黑笔接D红笔接S测一下

网友:
和12V没有关系,查一下桥供电的PWM电路

网友:
你不装CPU时 上假负载没有 如果上了负载 就不断电 那可能是某些项的电压 比如2.5V 1.2V 有问题      如果没上负载 那说明没有产生VOCORE的情况下不断电  你用表打一下上面MOS管的阻值就知道了 这个好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停子之后  再点开关看一下能不能触发  如果不能触发  那么就是CPU供电有短路  如果还能触发还是停  那么就可能是某个供电没出来引起的保护
    CPU供电管不拆下来在板上测量可以量一个大概的好坏  测量GS极 再测DS极 的值 与别的管进行对比

网友:
供电管拆下来量,比较准

网友:
这一般都是CPU附近的场馆穿了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新手不会弄,关注当中.......

网友:
一般都是电源IC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