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指教

楼主(2010-07-27):
本人刚刚学习笔记本维修,在拆卸自己的一台东芝M19笔记本清灰时,清完装回去,笔记本可以用,但是一旦运行一个程序没有运行完再打开另外一个程序时,不定时死机,加焊过显卡,在显卡上面加了一个散热铜片,硅脂也没有加多,尤其天气热的时候,在下面加了散热底座还是不定时死机,求助各位老师指导一下维修的思路,谢谢

网友:
这么多高手都不给指教一下啊?

网友:
首先说明一下,我不是高手。
因拆装而出现不定时死机的原因很多。
首先当然是拆装的问题咯。。。。。重新拆装一遍,有些内部的小零件安装的时候要注意凹凸,注意顺序。不然会出现该接触的零件接触不良,这个可以参照FC的俄罗斯方块游戏。把螺丝都打紧了。
还有原因就是造成了元器件的松动。这个方面就不好说了,你如果知道造成死机的原因有很多种就好了。如果是主板的问题,死机和掉电的故障是除了间接性故障外最难搞定的。你要有心理准备。建议你找个主板烤箱把主板烤3个小时,110度就可以了。烤之前把什么塑料和电池都卸下来。
好了,说完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