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8M800-M3跑4 1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0-07-27):
这里有一块精英代做的联想K8M800-M3的主板,跑4 1 ,CPU,内存的电压都是正确的,但就是不显示,跑4 1,还报警,怎么搞啊!!!!!!!!!!!
cpu

网友:
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换个版本再刷一下。不行换BIOS芯片试试。

网友:
L-V800E k8m800-m3.rar
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是不是L-V800E k8m800-m3试试下面二个BIOS

网友:
你那个BIOS我下载下来刷过,刷了之后还是一样跑4 1

网友:
COM芯片有问题也会引起,要不你看下我的帖子里也修到过跑41的也是跟你一样的 板

网友:
这里面有二个文件哦。你解压看一下。如果都刷正确了还是41的话。换BIOS芯片。

网友:
我这里还有一块精英661GX-M的主板,IO也换过,BIOS也刷过,现在跑D0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 ,能解决下不啊 。。。

网友:
ECS的 板 一般为U座空焊的多。你可以测量U座到北桥的线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换IO就会好的

网友:
换过啦,还是跑4 1,而且还报警,但是不稳定,有时候也是正常的

网友:
三点水
的帖子
41代码先刷BIOS 在BIOS文件没错的情况下 换BIOS芯片再刷

网友:
换过内存试没有?搞过一块板是内存引起跑41的

网友:
跑41通常都是BIOS坏,如果刷过还不行就要查查BIOS外围电路或者换IO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