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TFT19W80PS电源次级电压低

楼主(2010-07-27):
清华同方TFT19W80PS故障现象是指示灯不亮,不能开机;经检查出现电源开关次级电压偏低,只整流出一个3V(有时是2.6V)此电源正常应该是14V才对,还有一个应该是5V的只有0.97V;有时是0.7V。小弟没招了,请支招

网友:
弄个图出来 那个工厂代工的
同方修很多
帮你出出注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电源高压一体板,型号是715G2538-4-LEG,此电路板做工较为简单,连保险都省了的;晚上我的相机拍摄效果不好,你能说下大概的方向么?我换了个431试了下,一样,启动电子也应该没问题,这是300V的电压为启动电压的吧??

网友:
在网上找了个图片

网友:
你代换下电源IC

网友:
换一下 管理芯片EA1530A
不行 再换肖特基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一个整流管,就电压有提高了,0.97V的提高到了2.6V,原来是3V的提高成了7V

网友:
我也来学学

许冠杰 -2 警告一次

网友(点评):
灌水一个 直接就可以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打击你下,这算是水贴,管理员看了会封你的ID的,我也很讨厌这废话

网友:
查一下电压反馈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哥 小弟不才 进来学习   说句真话还有错么  难道非的要那些  虚言假语  来乱哄骗你们才叫不灌水么

网友:
还不如直接换块,也不就是几十元的事.该修的修,修不好的换,这才是真理

网友:
把图弄出来,这问题不难解决,没图的话直接测电源IC有无输出。有输出正常就是后的半桥管或电容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再查整流二极管,稳压二极管,和光耦连着的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测场馆有d级供电没?短路光耦的34脚,看输出正常吗

网友:
换电管理芯片EA1530A

网友:
换电源IC,已修复了

网友:
呵呵 那款 就电源坏
我修过N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