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661GX-M跑D 0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

楼主(2010-07-27):
这里有块精英661GX-M的主板,BIOS刷过,IO都换过,现在跑D 0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 ?????????很急,进来回答下啊!!!!!!!!!!!!!!!

网友:
加焊CPU座子

网友:
你试过没啊 ,加焊坏了怎么办啊 ??????

网友:
D0一般是U座,也有机率是北桥空焊,按照经验反正大部分是U座虚的多!IO 的情况倒少见

网友:
忘了说了,那个CPU坐是DIP类型的 ,那种类型的出现空焊,有点不正常吧

网友:
这种板子不是座空就是桥空通病

网友:
把桥加焊一下应该能解决。

网友:
BIOS或者CPU座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焊怎么会加焊坏呢?加焊,重值,换座都是维修的方法,方法本身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