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花屏的原因及解决方法(抄袭未通过)

楼主(2010-07-27):
笔记本花屏是极其常见的故障,产生的原因有多种,不同的原因所产生的故障现象也有所不同,现具体鼓掌的现象和方法有如下几点:
一、显示卡的主控芯片散热效果不良

 这也会产生花屏故障现象。处理方法:改善显示卡的散热性能比如导热模块的清洁和散热板的松动。
二、显存速度太低

 当显存速度太低以致于不能与主机的速度匹配时,也会产生花屏现象。处理方法:更换更高速的显存,或降低主机的速度。

三、显存损坏

 当显存损坏后,在系统启动时就会出现花屏混乱字符的现象。处理方法:必须更换显存芯片。注意有些显存集成在显卡芯片里,这样必须更换显卡芯片。

四、病毒原因

 在某些病毒发作时也会出现花屏。处理方法:用杀毒软件杀毒即可消除。
五:屏线的断裂
  屏线的断裂引起的接触性故障在笔记本的花屏中占比较大的比例(如图)
六:屏幕的电路板损坏
  由于屏幕在频繁的使用,电路芯片的损坏也是比较常见的问题
七:主板损坏
  主板显卡输出分2路输出,一路是到外接VGA的插头输出,一路是通过转换芯片后驱动输出到本机的液晶屏上,由于转换控制芯片损坏而导致花屏也是存在的,但比例比较少

网友:
别人的东西就不要转来转去了。

申请规则 是用汉字写的,应该都看的懂,大家都很忙,不要在浪费时间了。做点对自己、对他人都有意义的事吧。

网友:
楼主你有点过哦    COPY的东西有那进来有意义么

网友:
要转正只能是通过发教程吗? 新手想学习,图片都没法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