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望达人不吝相教!!

楼主(2010-07-27):
有一块主板,点不亮。已经确定是主板上的问题,开机风扇转,显示器不亮。不知道维修应从何下手,我是新手,希望达人不要用代名词解释。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有检测卡吗,看看代码跑多少

网友:
换个IO,量一下晶震起不起震,不行的话可能就是南桥空焊了

网友:
不会修,把主板型号报上来也没有多大用。。帮不上你

网友:
点不亮,风扇转
这就没了?
先查供电--时钟---复位----总线--BIOS

网友:
我也是新手要是我修的话,先内存重新插拔上次以防接触不良,如果是旧机子把主板上的灰尘清下,如果是独立显卡,看显卡有没插好。不行的话,再把主板电池拿下来,过一会再按上去,或者用跳线清空COMS设置。还不行的话刷BIOS,还是不行大概主板的问题可能大,那就查主板上CPU主供电是否正常,再查时钟,复位,PG信号这些是否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测卡,不跑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开机的。。与南桥IO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C:

    CPU假负载的核心电压是0.42V。。。感觉好像不正常。。。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非常感谢你。。大家一起学习吧。。

网友:
是的,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