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20S独显的965PM北桥上3颗电容短路

楼主(2010-07-27):
客户拿过来说是雷击 初步看了待机正常 插电自动开机 电流到0.8几掉电重启反复这样 全板电压正常 ,下掉网卡 还是跑0.8 无意中量了下北桥上面的电容有3颗短路 开机量这几颗没有电压  对照电路图查到北桥的所有供电都正常 就是找不到这几颗电容链接的源头 打了板上所有电容没有一个短路的 所有MOS管都正常 就是北桥上面的几颗短路 没有办法客户说是雷击 我就先换掉南桥再说 结果还是一样 再干北桥 把北桥拿下来再测量北桥上的短路电容不短了 对照点打板上还是短路 没有头绪了 不知道本来是这样的 还是是板子短路了 请正在修这款机器的朋友量一下 是不是有几颗短路了 非常感谢

网友:
965PM 在板上有几个电容是短路的。没确定故障还是不要动桥

网友:
有代码跑吗

网友:
那个桥。一般天生三短的

网友:
那3个电容短路是正常的 965就是这样

网友:
正常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