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也换回灯管 呵呵

楼主(2010-07-27):
客户送了一台康柏19宽  通电测试   发现是亮一下就灭   客户着急走   于是按通常高压板问题 报了价100    拆机 发现几个25v电容鼓包了   暗喜    可更换后故障依旧   用通用高压板试了一下    正常了   由于空间问题 不好改板  想偷懒  就把494强制输出   正常了    可是凑近听  有高压放电的声音    刚才用通用板没出现    晕   通过观察  发现上面一组其中一根灯管接上后就有声音   估计它坏了    于是把494恢复原状  空一个口 接了一个3kv    可居然还是保护 (真奇怪 以前都是可以的)   考虑了一下   以前没换过  这次就当是个练习吧   不用强制的方法了   也为我的RP加点分  呵呵   动手拆屏

小心翼翼拆下边框  液晶板   剩下背光    焊好新管   通电测试 ok了

把背光部分全部组装好

合上面板 装机测试

就是这个罪魁祸首  可笑的是  通用板居然会照常输出  一开始还害我以为灯管没问题
本人菜鸟   没学过修液晶    这是第一次换灯管    有点紧张   一直小心翼翼     装的时候清灰弄了半天    还好最后还算完美     请各位DX多多指点
顺便问一句   大家换灯管一般收多少   我这个是意外  就不好加价了    我感觉100太少

网友:
我们这50,知足吧。

网友:
换个灯管才50,我打死都不会干

网友:
换个灯管才50??????????屏很薄很脆,高风险啊!!!没120不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帖子漏掉两个字。
不论从工作量看,还是风险看,换灯管收费不能低于100元。
我们一般不少于150。
当然,对于固定的商家,可以比散客优惠点。

网友:
我这给同行都是100  外面最少150起吧

网友:
鄙视收50块的人,你技术高还是竞争对手多啊,如果屏坏了陪10个50把,太那个了。

网友:
说的有理 ,以后怎么赚钱啊

网友:
我们这换个灯管给同行都一百那  你才五十啊
晕  这可是高风险啊

网友:
是啊,知足吧小老弟呀

网友:
通常换灯管都会通知客人,如果出现亮线,亮条等问题,本店只能以回收机价处理,如果客人答应才会处理

网友:
哈..换灯就好比做桥.  先给客户说清楚会有风险,同意了再下手.

网友:
换灯管风险大,收100正常啊

网友:
是啊  灯管风险太大了  我一般收费不低于150大洋

网友:
换灯管有风险  我换一般17的之19的不低于200
嫌贵拿走 宁可不赚 也不修赔本买卖 真拿技术不当技术!

网友:
屏 碎了你就赔大的了,建议还是要高点比较好

网友:
我这里不论换几根,不论多大的屏,最低80元,少了不干

网友:
楼主说的,通用高压板会输出正常,但是不稳定应为通用高压板和原装的电路设计不一样子,你以后测试灯管可以用灯管测试仪,然后用可调电源看电流,就知道那支灯管有问题啦

网友:
我虽然是新手,但是换灯管也换了几百根了,屏也亮线过,也掰碎过,总结出来一个经验,
不是万不得已不要剥开屏。

网友:
一般都不换 风险大   划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