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T51 触发保护一例

楼主(2010-07-27):
今天修了台机器 故障如标题出发保护 待机0。05  触发后立刻掉到0。01    触发瞬间测波形 分组电压都有波形产生  只有显卡1。8供电无波  换IC  无果  无奈挨个拆电感  拆到CPU供电电感后不掉电了  待机电流有些偏大  原以为是IC坏了 手里大把料板换  换后无果  拆外设 网卡 1394芯片 无果   走了大段弯路  整理思路 应该还是1。8供电此路引起的  之前IO BIOS 都换过   由于本人盲修  遇到疑难非要追个根源  手里又不缺料 就挨个的换大件      还是说维修吧    测1。8V开启条件  信号  最后发现南桥边上的Q27还是PQ27了  反正一个3脚的管子坏了   此管子是1。8V开启的一个信号只类的管子  正反阻值相同了  换后 算是不掉电了   但还是大电流    南桥发烫 南桥低部有电容对地  换南桥后  故障完全排除  测机器 正常  由于临时想上来讲讲 没整理思路  有些乱  读者们自己屡思路吧  故障也算是个经典故障了 后分析拆CPU电感不掉电  应该是检测脚没检测到大电流  所以没反馈到芯片直至IO那里  所以才不会保护的

网友:
我修了这么久的板子,从来不会通过拆电感去排除故障,因为电感比较难拆,搞不好就废了

网友:
电感难拆 那你一般拆什么好拆 学习下

网友:
呵呵
跟你一样,遇到短路的问题,我也喜欢拆电感,也是把一头翘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这机器上次我也遇到个,你现在说的情况跟我上次那台电脑一样的情况,后来看论坛有TCLT51开要掉电的案例。你可以看一下他的维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