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笔记本南桥发烫未解决!

楼主(2010-07-27):
一台IBM T40
笔记本
,待机电流 0.2,明显不正常,摸南桥,发烫,换掉南桥,故障依旧,确定换的南桥是好的,拆掉南桥,待机0.02,正常,装南桥就不行,但是南桥又没坏。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过!
笔记本

网友:
少电压吧 看看那SB待机供电

网友:
查各路M电压,是否有短路?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就是少电压吧,有电压没出来,或者是有短路了,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A:
待机无1.8V电压,查MAX1845工作条件,主供电16,VCC、VDD 5V,REF 3V,ON1无电,ON1来自一个100脚的芯片。

网友:
缺VCC1R8M,南桥待机用的VCC1R5M是从VCC1R8M降压来的,缺这两电压南桥会发烫。你顺着这思路找,应该会有结果。

网友:
少一路电压的话,南桥就会烫

网友A:
查MAX1845工作条件,主供电16,VCC、VDD 5V,REF 3V,ON1无电,ON1来自一个100脚的芯片。如果ON1没有,可以判断这个100脚的片子坏吗?

网友:
100脚那个是H8吧。。哪组电压没有就倒着查嘛。。跟线。。看到了哪个管子,然后看那个管子有没有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