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V 跑码D0 已经 解决,

楼主(2010-07-27):
是一块销售出去的二手板, 测试过没问题才卖出去的,
过了两天客户拿回来说不亮了, 上电测试, 档代码D0。 经半个多月维修, 无法修复, 自己的板有的是时间去研究它,
第一步刷BIOS 无效, 手摸网卡微温, 拆了, 无效, 拆声卡, 还有一个SATA 接口芯片, 都是无效, 加焊U座无效, , 更换IO 还是一样,
该修的都修到了, 实在没办法了,时钟波形打过, 正常, BIOS 触发瞬间可以测到波形, 打南桥二极体值正常,
D0, 应是未过CPU , 现在不知是不是北桥问题了,
发个无聊的贴子, 说说郁闷的心情, 呵呵 ,
一直,很少见到,VIA 的芯片虚焊, 这一块总算的见到了, 哎, 快两个月了,
加焊了北桥, OK ,
刷BIOS

网友:
华硕M2V的主板一般BIOS坏的多。跑D0是没有检测到CPU。是否换CPU试过?看看CPU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考虑下U坐时不是有问题,针有没有问题,是在不行换个试下,估计就是没有过U

网友:
K8T890的桥不易坏,易空焊
描述情况来看,首先应该换个CPU测试,然后查VLDT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这板桥坏的多 北桥空焊较多的

网友:
我有一块精英的主板也是这样的

网友:
还得重头查全板的供电 时钟 CPU的 复位 PG 再换CPU试

网友:
空虚的芯, 修板是唯一的精神寄托, 呵呵 ,
回复楼上的各位, 半个月时间, 我每天换一个U, 也至少换了十多个了, BIOS 用同样的板调换过来,不下五片好的板,
关键的是D0 说明CPU 已经开始跑码了的, 因为PCI 和BIOS 芯片上的数据线可以量到波形的, ,
就是不知道如何作下一步维修了,

网友:
大家说的挺多,你自己也修的差不多了,不知道楼主的主板到底修到哪一步了,能否上图片说明各项测试点?

网友:
把总线的值打一次看应该是桥虑的多

网友:
桥的问题比较多点

网友:
看是否内存槽对地阻值正常不 里面有脚短路的吗 有时诊断卡的跑码是不能按常理来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