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后一会儿就自动关机

楼主(2010-07-27):
我遇到一台组装机子,用了刚半年。现在的情况是进系统后一会儿就自动关机(不是重启),或者稍微操作下(如进QQ农场之类的)准会自动关机。后来格了系统,但在装系统过程中也自动关机,现在系统都装不完了。电源换过,内存也换过,散热风扇该换的换了,该加的加了。这机子南北桥并在一起,上面也没风扇,运行时感觉很烫。不知道是不是桥的问题还是主板上其它部件的问题。

网友:
这么说应该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单桥的一般都是桥空焊  刚用半年还有保送修吧

网友:
奇怪了 我的一台自己用的HP 老机子370针的 也是这个问题 不过 我的换了内存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各位回答,如果是桥的话自己加焊行吗

网友:
上诊断卡,看代码能跑多少?

网友:
建议还是保修吧,自己做桥坏的风险太大

网友:
如果你自己有BGA的,而且你还是一个新手,你可以自己搞一下,不管好不好,都 能总结经验。

网友:
你要动桥的话 把握要大  而且万一没整好 也要处理好不留痕迹  好找售后保修去

网友:
呵呵,桥热的话应该没那么快就死机
应该不是纯粹的散热问题

网友:
可能是CPU散热不好,散热器与U之间一定要上点硅脂。。。。。。。你试下。。。。。

网友:
以前女友用的机子也是这样 ...换cpu风扇问题解决

网友:
供电不足!! 我修过类似的板,是换了CPU周边的MOS管才好的,全换!!

网友:
看下桥和散热片接触好了没有。然后在上面加个风力大点风扇。进去后下个鲁大师软件测试下温度是否正常。再用手探下CPU旁边的场管和 桥的温度高不高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压问题。有的地方电压波动很大,而电源电压浮动范围太小野会碰到类似问题。我遇到过一个客户也是这样,后来给他换了个电源就没事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没修得好,直接反厂了

网友:
cpu温度高了

网友:
应该是CPU散热不良~

网友:
还是保修吧,自己做桥坏的风险太大,主板会掉腿的。

网友:
可能性从大到小:CPU表面与散热器贴合不良,风扇出风量太小,芯片组散热不良,电源性能下降,主板温控电路坏了
我只想尽快把“弃门出击”这个号练到“小小白”,把借来的号“雪人化了”还给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