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死机

楼主(2010-07-27):
诊断卡跑代码正常也亮了就是死机是怎么回事,一亮就死

网友:
是开机档LOGO吧看看U口有没问题,打下阻止,然后确定下南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BIOS 问题呀。。。。

网友:
首先处理散热问题,然后再看档在屏幕的代码是多少?看是假死机还是真死机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华硕的几块板都是刚显开机画面时就死,我的解决方法是洗南桥!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先检查各个电压是否正常,用手摸摸有没有明显发烫的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多问题都会引起死机 最重要是要看死在那里  先内存  显卡  CPU这些试  不行再测各电压  在BIOS里面屏蔽串口 USB  网卡  声卡等设备试

网友:
是真死机,插上键盘按都没反应CPU内存都换了,BIOS也刷了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