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100,BIOS芯片换型号不触发

楼主(2010-07-27):
天逸100,启动到检测IDE设备时卡住。
怀疑是BIOS,本本原来的BIOS芯是SST 39V040
换了个主板上用的4M的BIOS芯片,把网上下BIOS刷进去,焊好了,上电不触发,按钮上有电。
再换个BIOS芯片,把原来的BIOS读出来的BIOS刷进去,结果上电竟然还是不触发。
把原来的芯片焊上去,触发成功。
故障依旧。
都是4M的芯片,竟然换了个型号就不触发,第一次遇到,一般不确定的时候,总是用别的BIOS芯片刷个程序上去试试,不好再焊回去,不改变故障现象,客户那好交待。

另外这个本本很怪的毛病,有的时候能进系统,进系统后检测到一个PCI设备就重启。
有的时候到检测IDE设备时就卡住,键盘失灵,只能长按开机键关掉。拨掉硬盘光驱都一样。

网友:
BIOS芯片型号是一样的吗

网友:
要刷就用原来的芯片刷。总线不一定一样。

网友:
你是用什么东西刷的?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BIOS的存储芯片的型号不能随便更改的,用别的刷了就是点不亮,如果是检测BIOS程序的本子就会造成不触发!

网友:
一般修主板的时候,总会换BIOS芯片,不过总是找相近的型号,这次正好没有找到一样的芯片。
维修一般总要维持原来的现象,结果尽量可逆。不想修了,可以复原。以免和客户多费口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