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E42L电池开机,适配器不开机

楼主(2010-07-27):
今修到一台LEVOVO E42L电池可正常开机,用适配器不开机
开机测得单独用适配器公共点电压只有三点几伏,公共点是由电源口经过两个P沟MOS管到达公共点的,测得公共点前端MOS管输入有电压19V,输出到公共点就只有三点几伏了,于是把MOS管取下用二极管直接导通过去,开机测试,便开机了,以为OK了,于是把电池也装上开机,几秒后电流表立马大电流,19V拉低至13V,吓了一跳,以为短路了,后来把充放电MOS全换掉,还是一样大电流,这们肯定没法用啊,肯定会烧电源的,

     以为是充电IC ISL6251坏了,于是还是把原来的MOS管还原,把6251取下来测公共点还是只有三点几伏,高手帮我分析一下,还有可能是哪把公共点电压拉低了?

   哥们期待中!!!!

网友:
应该是ACON无效导致
点火回来可能有问题
查ACON,PU1B 5、 6脚的电压

网友:
楼主找个图纸 研究一下点火回路啊

网友:
大哥能不能讲一下,点火回路是啥个工作原理,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
点火回路论坛无边有讲解呢。。

网友:
小弟也想知道什么是点火回路??

网友:
期待啊。E42的板不好修

网友:
是前面的那个管还是后面的那个管,前面的直通都行,后面就不要直通,多半会烧东东的,查一下电路吧,其实查不出,那就换一下适配器电路上的电容吧

网友:
如果没错的话,应该是PQ17烧穿了,但是,换了之后还是烧穿,换了ISL6251,一样,

网友:
有修过这个板的,说说情况

网友(2024-10-05):
LA-3541P 图纸

Intel_仁宝_LA-3541P(965).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