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每次要清除CMOS才能点亮

楼主(2010-07-27):
今收到联想K8M800-M3主板一块,(看样子像精英代工的板子)故障现象是开不了机,不跑码,在清除CMOS后可以正常跑码进入系统,但每次重启或保存CMOS后不能点亮。查以前的贴子,有说南桥晶振坏的,谐振电容坏的,南桥坏的。BIOS不良,请问各位老师根据经验哪种可能最大。更换一个CPU主板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最简单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精英的板空焊比较多刷BIOS不行就要考虑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刷BIOS  再换晶振 和电容 最后再动桥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精心指导,今天就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刷BIOS试试,然后再按照涵山老师的方法换晶振和谐振电容。我会随时更新进度。

网友:
曾经碰到这样的问题,换了CPU后就好了。

网友:
VIA8237南桥,这种情况遇到过一两次,还是先简后难吧,一步一步来,记得把结果回复一下。

网友:
换cpu?这个有什么关系

网友:
南桥坏,有个完全一样的主板,原来点不亮,坏桥,换桥后就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多半是没焊好

网友:
BIOS已刷了三次了还是保存后不能开机。晶振电容已换,看来只有桥的问题了,但我没有BGA该怎么处理呢,可以有风枪加焊一下吗

网友:
那就看你技术到位不

网友:
用风枪加焊了一下,还是一样的,没有BGA看来很难处理了。

网友:
这个主板居然换一个2800+的CPU修好了。AMD的怎么老有这么奇怪的故障。

网友:
这个版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我也是换了cpu好了。 754的U 3000+ 同样3000+一个可以保存CMOS设置一个不行。 。这个问题都是出在VIA芯片组的 。  换U即可解决 。。也是联想的ECS OEM的  。。 。应该算是属于通病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版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我也是换了cpu好了。 754的U 3000+ 同样3000+一个可以保存CMOS设置一个不行。 。这个问题都是出在VIA芯片组的 。  换U即可解决 。。也是联想的ECS OEM的  。。 。应该算是属于通病 。

网友:
VIA的就爱出这样的问题,不是很好修啊
我也与到过没有修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有位兄弟说换U就好了,我还有点不相信,后来只是抱着试试的心理换了个U,没想到就好了,AMD的U怪问题多,说不定我以前一块联想品牌机主板NV的桥,939针的U,开机花屏,老怀疑北桥,加焊北桥过度导致桥坏了,说不定也是U的问题,当时没有想到U上面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这事比较奇怪 我在很早以前在家里也遇到过一块这样的。 。前几天在深圳这边也是遇到同型号的主板不能保存CMOS换U Ok

网友:
当然了,更换配置后bios会从新记忆,所以就可以了啊

网友:
跳线清除CMOS后重新开机CMOS电路南桥会重新侦测CPU型号 。。问题就出在这里 。属于这个型号通病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是少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