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自动上电自动掉电

楼主(2010-07-27):
接一台联想SL400,故障是待机0.01自动上电0.5,马上掉电到0.1后又重复上电到0.3, 0.4等电流,重复上电7,8次后到0.9,5秒左右掉到0.1,后又重复的上电。没有按开关触发。是自动触发的,开关灯一闪一闪的。拆机测板子在南桥旁边电感对地短路,JP8200这里。拆了电感后自动触发到0.3,不掉。用烧电法没发现有发热的地方。因没有维修过这个机型一时没有思路,请坛里的兄弟们帮忙分析下。谢谢了

网友:
  sl400貌似没图啊 怎么分析

网友:
是啊,不好修啊,看看电感是通哪里的,拆下后是前面对地还是后面对地啊
会不会南桥有问题呢

网友:
桥有没能短路啊,如果是桥有短路,一般是烧不出来的

网友:
查到问题了,是北桥坏了,电感是1.05V的供电,取了北桥后阻值75,待机0.1,触发电流稳定到0.6,测板上各处供电都出来了。取下北桥才发现有掉点,不知道原来在那里维修搞掉点了,刚好在边脚上,一边掉了3个,仔细看没有线连到点上,不知道是不是空点,已经发了桥桥。。但愿会有好运气。。。。。

网友:
回复 赵新华 的帖子是1.05V后级短路,因为能触发,排除了南桥短路,没有图纸,拆了北桥后量电压才知道电感是给北桥1.05V的供电

网友:
是不是 上个 维修的人 没把北桥 做好 尔引起的?  北桥 一半不容易坏的吧??

网友:
SL400的机器,外设以及开机控制板,也就是键盘支架会引起很多问题,修的时候大家都要小心注意

网友:
有的机器取下CMOS电池没有过自检就会自动上电

网友:
这机器问题比较多

网友:
昨天北桥到了,换上北桥后电流跑到0.835左右就不动了,现在也不知道是北桥不行还是显卡有问题了,sl400问题真多

网友:
前几天才修好一台SL400,贴片电容短了了
NB是1.05V,在板上测是12欧。
拆完机后第一次用外置电源上电是会自动上电的,把BIOS里面设好保存之后就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