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分析下这个芯片是怎么工作的吧

楼主(2010-07-27):
俺又点菜   请大家帮俺分析分析哈

还有问大家个问题     power  good   和  PGOOD 是一样的吗

网友:
这就是所谓的亲水楼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问题问的太广泛了
一个芯片的PDF用几千个字来讲解一个芯片的规工作原理等
这些问题只有你自己研究,
大家可以针对某个具体的问题来讨论
而不是你提问的这个范围

    “还有问大家个问题     power  good   和  PGOOD 是一样的吗”
一样的意思,不同的主板有不同过的缩写。

网友:
恩恩 谢谢技术服务小组的回答

网友:
虽然是2个PG  其中一个是输入,一个是输出的!

网友:
研究IC不用研究那么多的,我一般看PDF只看电路图也只看的懂这,什么这,那太多头大,先看下VCC正常,有没有震荡,复位,和PG总的工作了再看每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