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BGA 智能温控仪表 问题

楼主(2010-07-27):
脚位怎么接,
发热砖,,电偶 , 继电器(我没买)[
怎么温控?
谢谢大家
问题

网友:
1脚 接地
2-3脚 220VAC
4-5 脚 OUT
6-7 脚 ALM
8-9脚相连 为 负极
10脚 为 正极 (10脚到9脚 中间串了一个电阻)不知道什么意思
脚位怎么接,

网友:
那电阻是热偶吧。。

网友:
这种温控表不能编程,温度差异有点大哦

网友:
OUT 跟 ALM 是什么?

网友:
OUT就是输出 就是接固态继电器的 ALM是响铃 就是接蜂鸣器的开关

网友:
ALM是报警输出点,其实就是继电器的一个常开触点而已。8,9,10是指可用三线的铂电阻或者是两线的热电偶。精确控温的话这个温控不适合。out是继电器输出的一般不支持PID控制,无法精确控温,最起码是ssr输出类型的。

网友:
这个是我的接线图

网友:
控温可以吧,比机械式的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