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超奇怪问题

楼主(2010-07-27):
一块昂达N61G主板,客户拿过来说开机无显,插上诊断卡开机跑50,将COMS放电后,能正常进系统,以为故障解决,关机。半个小时后再开机,又跑50,对COMS 放电后,又能进系统, 重新启动还是跑50,进入COMS设置,发现不能保存CMOS,一旦保存后跑50,根据以往经验重做南桥,结果故障一样,再换南桥,还是一样,IO也换过,都没用,最后试着换个CPU,结果问题解决。

网友:
cpu放在别的板上可以吗

网友:
这个主板是AM2接口的吧 不是南北桥一体的 是分开的桥
我朋友也有一款 不过他是用着用着很慢 然后死机
我估计桥虚焊不稳定

网友:
LZ 你好。  我有着一块和你一样的板子  也是昂达的  K8的

我的问题和你的是一样的

量一下跳线的电压  0.8   如果电压超过0.8 找南桥  没有  看看 电池到跳线  好了一定要到我的帖子内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