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后,场管发热好大

楼主(2010-07-27):
触发后,cpu的场管和电感,很烫,是什么引起,而且我听到主板发出吱吱吱的声音,那声音是电感发出来的。电感是全部封起来的那种,只引出两个引脚的那种,忘了叫啥电感了。
谁能帮帮忙回答啊

网友:
测一下场管控制极的波形有没不对或失真的

网友:
"主板发出吱吱吱的声音",那是不是有短路?测下上下管是否击穿?

网友:
测了,Q1的g极是3点多伏,但Q2的g极,竟然10伏的,正常的,应该是3-5V才对啊,是不是?
是不是电源空制芯片出问题呢?芯片是ISL6566

网友:
我把场管都拆下来测了,都没被击穿的

网友:
好象看见前辈说过 "主板发出吱吱吱的声音",是电流超过电感最大流量了

网友:
    如果场管测试过没有短路或不良,那么CPU供电电路有尖叫声的话请试下更换ISL6566电源管理芯片.
    今晚就修到一块映泰主板P4M80-M4,拿来时CPU供电短路,测试发现其中一路供电的上管T60N02短路,更换后通电上假负载测试,有尖叫声,场管立即发热,试更换ISL6566后再测,手摸场管温度正常,试机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上假负载叫 那么就是U试试  很多主板不上U就是会叫的  如果上U还是叫 那么就要用示波器测波形了

网友:
电源IC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