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K7VT6-C CPU默认电压高,求降压办法。

楼主(2010-07-28):
我自己的1个华擎K7VT6-C 主板,以前因为超频电源管喀嚓后,我用磐正NF2主板的大3脚855NF03L 把4个电源管都换上,大电容也换成固体的了,可以用,就是默认电压高了,本来是1.65 现在是1.70V
华擎K7VT6在boss里有高中低3档电压,我取低档是1.62v。可以正常用,超频用也正常。

问题是想把电脑卖了,如果买家不懂BOSS长时间用1.70V CPU发热很大的。

为什么CPU默认电压高了0.5V? 这个主板的电源管理是  L 6916 ,查资料说可以在电压反馈脚+个电阻降压。

我找不到L 6916的资料,有1个L 6917的PDF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同型号的CPU所需要的供电也不一样  如果是CPU没有换过的话  那么最好用示波器测一下CPU供电的波形  如果是某一相波形不对  还是会烧的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出现在电压管问题上

网友:
有 一个反馈FB 电阻偏大,     一段为 1.7V  另一端为1.6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