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鼠标不良维修(未通过)

楼主(2010-07-28):
键盘鼠标结构:供电压5vSB-数据线-数据线-地线。
1:5VSB一般与USB接口电压相通(数据线阻值500-600之间),然后通过保险(F)或电杆(L)
直接给该接口第一脚通电阻值在100-500之间
2:数据线一般通过电杆(L)且并联排容(CN)通到IO芯片。
维修方法:看键盘鼠标头子是否有明显损坏。。。 有无明显零件损坏
量:
5v电压是否正常,阻值对不对
地线是否相通
量数据线阻值是否正常 如果阻值变小,看电容是否漏电,漏电即把键鼠旁边的排容翘掉即可
翘掉还不行 那就是IO坏了,把IO坏掉即可。
如果阻值变大:1:看电杆(L)是否开路,2:连线接到IO芯片是否断开。3:IO芯片本身是否正常。
5v没有的原因:看保险是否断开  与之相连的针帽是否位置正确 看是否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