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下这个东芝的电路

楼主(2010-07-28):
本人是自学,有些问题找不到人问,实在找不到答案, 在这里再打扰下高手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请高手说下D22这个稳压双二极管在这里的工作原理和作用,还有on/offbtn#这个信号和51on#这个信号,这两个电压同时相遇的时候,最后的电压是怎么回事?
希望高手能说的详细下,谢谢

网友:
on/offbtn#就是51on#经过二极管生成的。去掉管压降。大概17V这样吧。

网友:
  onoffbtn#这个信号被拉低的时候 能够拉低 onoff 和51on# 二极管是做一个隔离的作用 使onoff和51on#相互之间不受影响

网友:
如果没记错的话的。on/off是电源供电时做为开机信号使用的。而51on#是在电池供电时开机用的。这机器在电池供电时是没有3valw的。on/off是三3v 510n#是电主供电电压。d22是隔离两个信号用的。这两个信号是都是由onoffbnt#产生是同步的。不存在先后的问题

网友:
另外再说一下看图纸时一定要结合全图来看,不要对单一电路进行片面分析。只有总览全局才能更容易理解,并且分析透彻

网友:
一楼,二楼和三楼的兄弟好像说的有点出入,到底谁是对的啊

网友:
4楼讲的更好理解,支持

网友:
你仔细在PDF的图纸里搜索下那几个引脚连到那个地方 在分析下  别老单一的看一张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