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HK350-11AP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0-07-28):
航嘉HK350-11AP通电后没有待机电压,开关管都量了是好的,7500B,339都换过了,还是没有待机电压,还有电阻R106是多少欧姆的?

网友:
没有待机电压,那是辅助电源没有工作,这时要查一下前面的交流变直流300V电路,还有就是辅助变压器等

网友:
电脑ATX开关电源辅助电源分析与检修
这个是修辅助电源最好的贴子。

网友:
R106是什么样的电阻,色坏吗?顺序报出来,相信很多人告诉你阻值

网友:
待机都没电压 300C正常吗?? 怎么上来换驱动IC  待机就那么几个原件  一般都要地毯式搜查原件

网友:
是没有辅助电源啊?R106烧焦了看不出色环了啊,谁知道是多少欧姆的?还有辅助变压器怎么
量它的好坏啊?

网友:
辅助变压器在线量下初级线圈电阻一般在3-6欧左右(根据型号不同:一般是0.19-0.23的线,匝数在100-200左右)阻值太大就烧断了。太小就匝间短路了。
其余的绕组匝数少,分辨率没有0.01欧的表量不出。一般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