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100 声卡问题 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7-28):
     这机子接了两天了一直没有搞  今拿出来搞  拿来时没有声音  从重系统还是一 样可以看到声卡  驱动也下了也可以装上 也可以放歌就是没有声音  耳机也没有  飞打飞杀  杀了  声卡    换了一个  不行    再查了那的工作条件     1 脚    9脚都有  3。3V    电压  2    /3  脚也有  起震   可以认到声卡了  供电  应正常了    现在不知道怎么去 查了    还在声卡旁边测到几个1。68V 的电压不知道什么电压了   也不知道 怎么查下去了    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耳机插孔有没有声音?可能是耳机插孔坏了,里面有切换电路。。。换个试下。。

网友:
不是耳机插 孔 没有声音 是耳机 扬声器都没有   那一个是切换电路  说明白点

网友:
  都没有声音就查公共点 功放 插孔 你可以用一个外接的功放插在耳机插孔里面 用万用表的电阻档一个接地 一个点线路  功放是有声音的 点到哪里没有声音了 问题估计就是那里了 当然 你不能点到电源和地

网友:
耳机孔里是有一个切换,但是有切换那耳机也应该有声音啊,先用判断声卡的声音有出来不,没有那就换声卡吧

网友:
有可能你换的那个声卡也是坏的。再换个试

网友:
兄弟有没有试过把耳机口的供电给断掉,我的意思是说不要耳机起作用,,看看喇叭有没有声音,因为有的机器的耳机口出了问题会造成这个现象的。。。
像你说的什么都正常的情况下,只有考虑外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