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A570维修求助

楼主(2010-07-28):
佳能A570,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不能开机的时候提示“镜头出错,请重新启动相机”,即使有时候能开机,往往用着用着就提示“镜头出错,请重新启动相机”,本人新手,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
从机器错误提示来看,应该是镜头线缆断了

网友:
应该是机器的镜头线缆断了所致,导致机器自检程序检查时,镜头检测没有过,拆机接线或换线

网友:
拆开清洁镜头重新装配

网友:
以上的回答都对,有可能是灰尘或排线或对焦组有异物,具体情况拆开看一下就知道.

网友:
多测试几次在拆机。 个人经验认为是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