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映泰主板P4M80-M4通电保护维修一例

楼主(2010-07-28):
第一次发维修贴,说得不到的地方请见谅!
晚上接到客户拿来一七喜主机,故障现象为不上电,拆机测试,发现一按开关CPU风扇转一下就停,典型的主板保护故障.
主板为映泰的P4M80-M4,用万用表二极档测量各测试点,发现CPU供电12V对地短路,电源管理IC为ISL6566,再详细测量发现其中一路供电的上管T60N02短路,更换后通电上假负载测试,测得CPU供电为0.9V,同时并伴有尖叫声,手摸场管发烫,试更换ISL6566后再测,电压还是0.9V,不过已经没有了尖叫声,但为何供电只有0.9V呢?难道是假负载作怪!试着上真U再测,1.4V终于出来了,手摸场管温度正常,试机OK,通知客人取机,收费60大洋.

网友:
呵呵是精英的主板吧 把假负载改造下就好了上面的VID只要一个接地就OK

网友:
上真U和假负载是有区别的。因为电源管理芯片检测到的负载不一样。VID发出的组合不一样。所以电压也不同。

网友:
有些主板是不能检测假负载的。

网友:
0。9大多是上错CPU,像865主板, 上400的CPU就是0。9,533的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