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8):
一直有一问题,就是四灯高压板只接12V和GND怎么才能让他亮。SW脚怎么处理合适。或者只有12V怎么叫它得到开启信号。
信号

网友:
简单 ,, ,1,VCC直接通过100电阻 接NO 2 找到控制三极管 短接c e

网友:
VCC接一个10K左右的电阻到高压板的SW(ON/OFF)就可以启动升压板了,楼上说的接100的电阻会危险啊,如果高压板的ON/OFF控制是一个三极管直接基极直接引出来的,那接100的电阻会烧掉这个三极管的

网友:
楼上的兄弟说得有道理

网友:
我的意思是要直接点亮升压板,不要开关信号的情况下。只接12V和GND能叫高压板亮机且不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