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不支持赛扬处理器吗?

楼主(2010-07-28):
这板子上赛扬1.8的能点亮,但无论如何都装不系统,不知道咋回事,还是说它本来就不支持赛扬处理器?哪位兄弟经手过这板子。
华硕

网友:
很多865芯片主板不支持2.0以下的CPU,你换个C4 2.0以上的CPU试试.

网友:
1。8G不支持865,845板可以上

网友:
一般2。0的都能支持的

网友:
可以上赛扬2.0以上的和赛扬D系列的

网友:
不支持。。用C1。8G会进系统或PE死机。MOS管发热大 不稳定!要到CD和P4就能稳定运行!有一次修这片板走了弯路。上了CD2。4G鸟事都没的!

网友:
这板肯定不支持赛扬,它没有1.75V的U供电,U供电最高为1.5V,只能上赛扬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