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19寸花屏

楼主(2010-07-28):
LENOVO 19寸花屏
把屏线用镊子擦一遍装回测试正常,测试过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又开始花屏。拆开把驱动析上的屏线接口加焊一遍一试竟然LENOVO的LOGO都没有显示了,郁闷。仔细检查过没有短路的地方。。望大侠们指点一二!
Lenovo

网友:
主控芯片是:TSUM16AWL-LF-1

网友:
这是联想显示器的通病,还有人说,我说联想的液晶垃圾,说我说错了,我这三天就有一台联想售后送修的,过保的机器他们赚差价,问题都一样,换屏线吧!!!

网友:
取下屏线,用数字表的二极管档测30PIN的两端都是相通的。

网友:
郑鹏(大鹏)
的帖子
取下屏线,用数字表的二极管档测30PIN的两端都是相通的。

网友:
必须换屏线

网友:
确定是通病。。但那点屏线。就是不知道那里有卖

网友:
换屏线,这个都是通病啊/

网友:
这里有好几台联想一样的型号,我把其它几台机子的屏线拆下来,故障现象一样。。看来驱动板也有问题。。我只是把驱动板的屏线接口加焊了一遍就不显示了。但指示灯由蓝色变为橙色是正常的,不解……

网友:
多试出来屏线有问题了怎么多不换根新的了 不换怎么收的到钱了

网友:
你的晨络
的帖子
这里有好几台联想一样的型号,我把其它几台机子的屏线拆下来,故障现象一样。。看来驱动板也有问题。。我只是把驱动板的屏线接口加焊了一遍就不显示了。但指示灯由蓝色变为橙色是正常的,不解……

网友:
不用换,用细砂纸沙一下就好了

网友:
郑鹏(大鹏)
的帖子
呵呵!拿东西替换下吧,就那几个东西.你那机器是LENOVO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
你的晨络
的帖子
LENOVO L193W,这几天遇到四五台这型号都是花屏。。
无语了……

网友:
我这有个 洗下屏线好了 没2天又回来了 在这试了2天又都是好的

网友:
把屏线焊的方法不好,帕焊点不平,接触更加不良

网友:
你不是会带电焊的吧

网友:
屏线换了就好了

网友(2010-08-27):
屏线插槽是否变形
看看

网友:
不用换屏线,把屏线的接口背面粘一层封口胶,就行了,主要是接触不好同,弄厚就行,我修了很多,哈哈

网友:
这两天又来了一台L193W,联想的液晶真的是垃圾

网友:
既然是通病了 就先换换看了,屏线又不是很贵多备点吗。换新的又可以多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