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不跑马

楼主(2010-07-28):
  今天接到一张杂牌板,点开机键能点亮,但是没有复位,但是点下复位,能跑马正常。有个门芯片是连接复位脚的。还以为是门芯片坏了。换了。还是一样。以为是南桥坏了,换了南桥,故障还是一样,点开机键能点亮,但是没有复位,但是点下复位,能跑马正常,也把时钟芯片换了。还是一样、没有什么换了。。看到IO有点不正常。是83697的。把IO换了。OK了。跑马正常。

网友:
没有复位,还能点亮机器?

网友:
楼主说:没有复位,但是点下复位,能跑马正常

网友:
复位不正常先看门电路,在看IO两者必有一个是有问题